[PCB] PCB打开怎么弹出来这个,确实是PCB文件,PCB显示不了,直接卡死。有谁遇到过这种的

楼主(2025-06-13):
PCB打开怎么弹出来这个,确实是PCB文件,PCB显示不了,直接卡死。有谁遇到过这种的

网友A:
如果是卡死,那是库文件报错,因为系统和版本的兼容性所导致的这种错误的,需要删除注册表里面的一个东西,去搜一下

网友B:
软件卸载重装 或者装高一个版本
再打开文件试试
你可以文件放上来,打开看看是文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貌似加载了很多step三维图,是不是你内存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