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2、串口输入输出及呼吸灯

楼主(2025-06-13):
1、串口功能
参考例程USART_Interrupt例程进行移植由于该例程是usart2的,需要改为usart1。

将plartfrom.c和mm32f0120_it.c内容进行移植到我们工程内
plartfrom主要是串口输出功能,已经指向了printf,不需要自己再额外的修改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添加Use MicroLib功能
移植好了以后打印看输出结果
成功打印出“Hello 21ic, HelloMM32F0121”,还有主频等信息
只需要在主函数起始调用PLATFORM_Init();函数即可实现串口配置功能。
但是该串口只有打印没有接收功能,现在先将接收也移植进来。
在void PLATFORM_InitConsole(uint32_t Baudrate)函数内添加中断接收及接收引脚的配置。
配置代码如下
void PLATFORM_InitConsole(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P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串口中断增加接收函数,并通过串口回传(暂时只做串口回发)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xData = 0;

        if ((RESET !=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PE)) ||
        (RESET !=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ER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 (RESET !=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RxData);

    }

}
串口打印和接收
2、PWM呼吸灯效果
根据原理图LED在PB14和PB15上
该引脚使用TIM1_CH1/CH3和TIM1_CH2两个引脚接了三个通道,我们只需要使用2个通道即可,就使用CH1和CH2
使用固件库的例程代码TIM1_PWM_Output进行移植
由于TIM1_PWM_Output代码内使用的是PB3/PB3/PB5,和LED引脚不匹配,因此需要修改改引脚,再将三通道改为两通道
再根据用户手册可知道,PB14和PB15使用TIM1的配置是AP7的功能,因此需要将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6);   /* TIM1_CH1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6);   /* TIM1_CH2 */
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7);   /* TIM1_CH1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7);   /* TIM1_CH2 */

GPIO的输出也配置为GPIO14和GPIO15
删除TIM_OC3Init的配置
代码如下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uint32_t                TIM_ClockFrequency = 0;
    uint32_t                HPRE = 0, PPRE2 = 0;

    uint32_t TimerPeriod = 0,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HPRE  = READ_BIT(RCC->CFGR, RCC_CFGR_HPRE)  >> RCC_CFGR_HPRE_Pos;
    PPRE2 = READ_BIT(RCC->CFGR, RCC_CFGR_PPRE2) >> RCC_CFGR_PPRE2_Po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f (HPRE < 8)
    {
        if (PPRE2 < 4)
        {
            TIM_Clock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else
        {
            TIM_Clock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2;
        }
    }
    else
    {
        if (PPRE2 < 4)
        {
            TIM_Clock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2;
        }
        else
        {
            TIM_Clock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4;
        }
    }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00 Khz */
    TimerPeriod = TIM_ClockFrequency / 100000;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75% for channel 1 */
    Channel1Pulse = (uint32_t)1000 * TimerPeriod / 1000;

    /* Compute CCR2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50% for channel 2 */
    Channel2Pulse = (uint32_t)0 * TimerPeriod / 100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7);   /* TIM1_CH1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7);   /* TIM1_CH2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在主函数控制LED的呼吸效果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 0;
        PLATFORM_Init();
//        GPIO_LED_Toggle_Sample();
        TIM1_PWM_Output_Sample();
        printf("\r\nHello 21ic, HelloMM32F0121");

    while (1)
    {
                TIM1->CCR1 = 1440 - (i++%1440);
                TIM1->CCR2 = (i++%1440);

        PLATFORM_DelayMS(2);

    }
}
视频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