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2 SPI状态机HAL_BUSY

楼主(2025-06-13):
看到SPI传输/接收有不同的状态。
使用HAL_SPI_Transmit_ReceiveDMA()时有4种不同的状态
如果收到的状态为HAL_忙碌、HAL_ERROR、HAL_TIMEOUT,
接收到这些状态后下一步如何操作?

网友A(2025-07-31):
一般遇到 HAL_BUSY,我会等一等再重试,或者先调用 HAL_SPI_DeInit 然后重新 Init 一下 SPI。

网友B:
HAL_ERROR 通常是配置问题,可能DMA参数没对上,先查查SPI、DMA初始化是不是一一对应。

网友C:
如果你是连续发数据,HAL_BUSY 有可能是上次DMA还没跑完,建议用中断或回调机制等它完成。

网友D:
HAL_TIMEOUT 出现过一次是因为我传输长度太长了,但没等够时间,增大超时参数就好了。

网友E:
HAL_BUSY 不建议强行中断,要么等,要么清状态,有时候 __HAL_LOCK() 和 __HAL_UNLOCK() 管得太死。

网友F:
我建议你用 HAL_SPI_GetState() 看一下是不是卡在 HAL_SPI_STATE_BUSY_TX_RX 状态,确认到底哪里卡住了。

网友G:
我之前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时是每次收完数据在回调函数里再开启下一次,这样就不会碰到 HAL_BUSY。

网友H:
其实用 DMA 最好配合信号量或者事件组,等通知再发下一帧数据,忙碌状态自己就规避掉了。

网友I:
有时候 HAL_BUSY 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对,DMA中断没法触发,SPI就一直卡住等不到完成。

网友J:
如果实在搞不定 HAL 的状态机,干脆直接用 LL 库重写 SPI 通信,状态你自己控制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