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调试问题

楼主(2025-06-13):
在调试或将代码写入MCU时,STM32F103C8T6所有模块都出现错误
当连接到CubeProgrammer,一切正常。可以清除Flash,从文件中编写代码,读取OB等。
没用找到问题在哪里,有遇到相同问题么。

网友A(2025-07-31):
我遇到过类似的,CubeProgrammer能烧,但IDE调试进不了main,是不是debug端口被关闭了,看看OB里SWD还开着没?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用了Boot1上拉?我之前接错电阻,一上电就跑Bootloader,IDE调试就直接失败了。

网友C:
看你说CubeProgrammer能操作,感觉不像硬件问题,更可能是IDE的debug配置或者启动文件出了点问题。

网友D:
我用F103C8T6时如果用了优化编译(-O2),有时候调试会跳行甚至断不下来,换成-O0试试。

网友E:
ST-Link固件版本是多少?建议用ST官方的Firmware Update工具升到最新再试。

网友F:
也有可能是项目设置里勾了“Run after programming”但没有正确reset导致调试卡住。

网友G:
检查下是不是用了外部晶振但没焊晶振,CubeProgrammer会自动适应,但调试器就直接连不上。

网友H:
如果是Keil,记得debug选项里别选“Download to Flash”而是“Use External Tool”,配合Programmer烧。

网友I:
建议你新建个空白工程试试能不能调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原项目配置或代码哪里阻塞了启动。

网友J:
ST-LINK V2有时候驱动装不好也会有这个情况,换根USB线或者换台电脑试试也能排查掉一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