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3、RTC+ADC

楼主(2025-06-13):
1、RTC验证
这个验证比较简单,使用RTC例程进行测试即可
打开MM32的例程,关于RTC的,使用RTC_Calendar工程进行编译
编译完下载即可,在下载前需要配置下载芯片的算法,例程的工程很多都不带这块,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打印的数据
确实是在实时打印RTC的数据,但是有个疑问,我都没配置时间,它怎么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几点几分的?
这个地方值得深思,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看是否是同样的效果。
2、ADC电位计验证
同样的打开例程库,使用ADC里面的ADC_AnyChannel_ContinuousScan_Interrupt文件工程进行测试
通过原理图可以知道,电位器使用的是ADC1_IN3,PA3的接口,因此我们只需要得到PA3的ADC值计算出电压即可
配置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 ENABL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16;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Continu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AnyChannelNumCfg(ADC1, 0);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0, ADC_Channel_3);
    ADC_AnyChannelCmd(ADC1, ENABLE);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PA3(POT)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ADC_COMP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ADC_Cmd(ADC1, ENABLE);
在这里配置了一个中断,主要是等待ADC转换完成之后的中断信号,可以通过中断函数判断出来
  1. void ADC_COMP_IRQHandler(void)

ADC转换函数,初始化之后使能了ADC转换功能,主循环等待ADC的中断标准,也就是在等待中断完成ADC转换,然后将ADC值转换成电压3.3V值即可,打印出来
void ADC_AnyChannel_ContinuousScan_Interrupt_Sample(void)
{
    float Voltage;

    printf("\r\nTest %s", __FUNCTION__);

    ADC_Configur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1)
    {
        if (0 != ADC_InterruptFlag)
        {
            ADC_InterruptFlag = 0;

            Voltage = (float)ADC_GetChannelConvertedValue(ADC1, ADC_Channel_3) * (float)3.3 / (float)4096.0;

            printf("\r\nPOT Voltage = %0.2f", Voltage);
        }
    }
}
观看效果图,测试了0.6V,1.51V,2.25V三个电压,可以看到万用表和ADC测出的有些误差(可能是万用表太差了),实际效果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