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添加vl53l1库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5-06-14):
用STM32 CUBE ide添加vl 53 l1库到我的项目,单片机是STM32 G 030 FX
我解压en. STSW-IMG 007到drivers/vl53l1/core and drivers/vl53l1/plattform
在编译项目后,出现错误
16:37:31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TOF ****
make -j2 all
arm-none-eabi-gcc "../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c" -mcpu=cortex-m0plus -std=gnu11 -g3 -c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fstack-usage -MMD -MP -MF"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d" -MT"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o" --specs=nano.specs -mfloat-abi=soft -mthumb -o "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o"
arm-none-eabi-gcc "../Drivers/VL53L1/core/vl53l1_api.c" -mcpu=cortex-m0plus -std=gnu11 -g3 -c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fstack-usage -MMD -MP -MF"Drivers/VL53L1/core/vl53l1_api.d" -MT"Drivers/VL53L1/core/vl53l1_api.o" --specs=nano.specs -mfloat-abi=soft -mthumb -o "Drivers/VL53L1/core/vl53l1_api.o"
In file included from ../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c:65:0:
../Drivers/VL53L1/platform/vl53l1_platform.h:67:10: fatal error: vl53l1_ll_de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vl53l1_ll_def.h"

网友A(2025-07-31):
看报错应该是你漏加了 core/inc 目录,那个 vl53l1_ll_def.h 应该在里面,检查下头文件路径设置。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问题,得手动把 VL53L1 的所有 .h 文件路径加到项目的 include path 中,自动不会识别的。

网友C:
你是不是只添加了 platform 和 core 文件夹?有些头文件在 inc 或 interface 子目录下,要一并加进去。

网友D:
可以进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把 Drivers/VL53L1/core 跟 Drivers/VL53L1/platform 都加到包含路径试试。

网友E:
ST 提供的 VL53L1 驱动包结构有点混乱,我那时候是参考它例程直接复制工程结构才编过。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 ST 提供的 en.STSW-IMG007,建议你解压后把里面所有 .h 和 .c 文件都集中拷贝,不然路径对不上。

网友G:
另外也记得 vl53l1_types.h 和 vl53l1_platform_log.h 等头文件也要添加,否则编译后面还会继续报错。

网友H:
STM32G030资源比较紧,VL53L1 驱动建议裁剪一下,只保留用得上的功能,否则代码体积太大。

网友I:
可以试试先跑一下 ST 自带的 VL53L1_ContinuousRanging 示例项目,照它的路径配置搬过来比较稳。

网友J:
如果用 CubeIDE,确保 index 全部刷新了,有时候路径已经加了,但没重新编译 index,会误报头文件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