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为什么用编程器下载hex文件时,不选读保护可以正常运行,但选读保护程序就不能运行

楼主(2025-06-13):
如图,程序都是一个

网友A(2025-07-31):
读保护机制生效。

网友B:
调试器可能不兼容。

网友C:
读保护可能影响Bootloader或用户程序的启动流程,导致程序无法跳转到主函数。

网友D:
在IDE(如Keil、IAR)中重新编译工程,看有无编译错误。

网友E:
解除读保护并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F:
检查调试器与芯片是否兼容。

网友G: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复位按钮是否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