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快速在项目中的所有代码文件之间替换

楼主(2025-06-13):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一个项目或一组项目中的所有代码文件中执行查找/替换?
比如在项目或所有打开的项目中更改变量名?

网友A(2025-07-31):
如果你用的是 STM32CubeIDE,可以点 Edit -> Find/Replace in Path,能在整个项目里搜,也能直接批量替换。

网友B:
我一般用 VS Code 打开工程,用 Ctrl + Shift + H,全局查找替换,比 CubeIDE 快很多。

网友C:
千万别直接全局替换变量名,建议用 IDE 的“Rename Symbol”功能,这样能确保作用域不会乱。

网友D:
Eclipse/CubeIDE 支持正则替换,像替变量名前加个下划线这种操作一行命令就搞定。

网友E:
多项目时可以建个 Workspace Scope,然后选中多个项目批量替换,功能在“Search”菜单下。

网友F:
替换变量名要小心,宏、注释、字符串里的名字也可能被误伤,建议先预览一下再批量替换。

网友G:
我之前用 Notepad++ + "Find in Files" 功能搞过一次,整个项目替换速度特别快,就是得小心路径。

网友H:
CubeIDE 虽然支持批量替换,但要注意默认只查 .c/.h 文件,C++ 项目得手动加 .cpp/.hpp。

网友I:
建议开个 Git 分支先操作,万一全局替换出错可以秒回,不然全项目崩了哭都来不及。

网友J:
Eclipse 平台的快捷方式是 Ctrl + H,选 File Search 标签页,支持多层目录匹配,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