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用双ADC同步采样怎么老不同步

楼主(2025-06-14):
用双通道想同步采AD结果偏差不小,明明配置都一样,是不是触发源没搞对?

网友A:
有空贴下关键配置,我也刚搞这个,正纠结呢。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过,好像触发源不一致会有偏差。

网友B:
你是用了双ADC模式还是两个单独配置的?

网友C:
ADC_CLK 的时钟是不是没配一样?

网友D:
加同步触发外设试过没,比如定时器?

网友E:
HAL库还是裸寄存器?库里封装得挺深的。

网友F:
是不是DMA配置有先后顺序问题?

网友G:
采样周期一样设了吗?有时候这也影响。

网友H:
双ADC同步用Cube生成代码我总觉得不靠谱。

网友I:
能不能试试挨个触发手动采样看偏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