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系列UART空闲中断好像没起作用

楼主(2025-06-14):
串口收数据长度不固定,用空闲中断没反应,有没有人遇到一样的?

网友A:
有时候用逻辑分析仪抓帧会更清晰一点。

网友B:
空闲中断触发条件挺苛刻的,可能数据间隔不够?

网友C:
我试过HAL库版本问题导致进不了空闲。

网友D:
USARTx->ISR 里看IDLE位有置位吗?

网友E:
中断优先级搞错也可能直接被跳过。

网友F:
有没有先清空IDLE位?不然后面不会再进。

网友G:
是不是用了IT而不是DMA模式?不太一样。

网友H:
我用CubeMX生成代码也不行,手写才搞定。

网友I:
接收满一帧才触发,不是随便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