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定时器输出互补PWM难配吗

楼主(2025-06-14):
TIM1的互补通道总是不出波,主通道倒是好用,不知道是不是死区配置错了

网友A:
输出引脚是不是也加了外部下拉,可能影响。

网友B:
互补PWM要注意死区时间和输出使能。

网友C:
TIM1要开启MOE位,不然输出全关。

楼主:
看看BDTR寄存器配了没,少一步也不行。

网友D:
死区设太小可能示波器都看不到波形。

网友E:
主通道输出正常互补没波,可能是IO配置不对。

网友F:
是不是还要复用AFIO,那块也容易漏。

网友G:
互补PWM主要用于驱动桥臂,确实有点复杂。

网友H:
我也踩过坑,最后手动写寄存器才搞定。

网友I:
尝试切换输出极性看看波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