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 RTC定时唤醒老是延迟

楼主(2025-06-14):
设置1秒唤醒总是跑成1.2秒,有没有可能是LSE晶振没稳定好

网友A:
你拿示波器量下唤醒电平和IO反应也许更清楚。

网友B:
RTC唤醒如果用LSE,可能震荡时间长。

网友C:
你校准RTC没?偏差可能来自内部时钟。

网友D:
RTC唤醒时间单位不是秒,单位容易搞错。

楼主:
也可能是唤醒中断响应慢,加了优先级?

网友E:
睡前关了Systick没?可能引起延迟感知。

网友F:
建议用LSI试试对比看看延迟。

网友G:
睡眠模式不同,唤醒速度也差很大。

网友H:
RTC唤醒和EXTI有关,中断没清就卡着。

网友I:
也有可能是写RTC唤醒寄存器时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