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高分辨率PWM会卡别的外设吗

楼主(2025-06-14):
打开高分辨率PWM之后ADC就抽风了,是不是资源冲突了

网友A:
尝试关掉HR功能对比一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B:
高分辨率模式会占资源,有冲突也正常。

网友C:
TIM配置多,可能影响ADC的触发。

网友D:
我开HRPWM后DAC就乱跳,确实有干扰。

网友E:
会不会是DMA通道冲突?G4有这问题。

网友F:
改一下通道分配试试,别挤一个外设。

楼主:
TIM时钟频率太高,CPU调度不过来了?

网友G:
有些功能不能跟高频PWM一起用。

网友H:
你是用Cube还是手写寄存器?可能封装不全。

网友I:
看内存使用情况,有可能影响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