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写EEPROM慢得离谱

楼主(2025-06-14):
用HAL库写一次就要几十ms,还不一定成功,要不要直接改寄存器算了?

网友A:
EEPROM模拟搞不好容易掉电丢数据。

网友B:
用FLASH模拟EEPROM确实慢,设计就那样。

网友C:
有时候对齐写入能快一点。

网友D:
写之前记得解锁FLASH寄存器不?

网友E:
写完必须等BSY位清空再写下一个。

网友F:
建议做页缓冲写入,能快不少。

网友G:
用HAL库慢死了,建议直接用寄存器写。

楼主:
有没有试过压缩写,数据少改少写。

网友H:
写EEPROM别在主循环做,挤爆系统。

网友I:
也许你写太频繁了,应该做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