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开硬件IWDG之后跑飞了

楼主(2025-06-14):
一加独立看门狗就不正常,有种被重启卡死的感觉,这种咋查?

网友A:
有时WFI等待睡眠会错过喂狗,要改触发点。

网友B:
一开看门狗程序就乱跑,多半是喂狗没配置好。

网友C:
是不是IWDG超时时间设太短?

网友D:
注意Lsi没起来,看门狗自己就跑飞。

网友E:
看门狗喂狗操作顺序要对,不然反被咬。

网友F:
有些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会异常触发。

网友G:
Reset后看门狗是自动开启的,别忘初始化。

网友H:
如果主循环卡住,喂狗也没用,得加超时检测。

网友I:
我建议先用窗口看门狗调试,再换IWDG。

楼主:
看门狗中断和复位逻辑你设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