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用ETH的时候ADC开始不准了

楼主(2025-06-14):
ADC, dc, AD
一启用网口,ADC的电压偏了几十个码,有人碰过这种互相干扰的问题吗?

楼主:
加模拟滤波器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A:
H7网口DMA会抢总线,ADC可能被影响。

网友B:
看是不是VREF受干扰了,ETH耗电挺猛。

网友C:
ETH收发时会产生噪声,电源布线有要求。

网友D:
H7对ADC特别挑供电,你是不是用了单电源?

网友E:
换一个测量通道试试,看看是不是特定通道有问题。

网友F:
ETH中断多也会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G:
缓存对齐不对也会导致ADC读值有偏差。

网友H:
ADC和ETH共享RAM块别冲突。

网友I:
布板时要注意ETH差分线别绕着ADC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