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集成块型号请教

楼主(2025-06-14):
各位坛友,我查不到图示这两个芯片的资料,设备是德国产的,还请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TDE1707BFPT
2.IRF4435(猜测的型号)

收到,谢谢坛友。我核对一下。

网友B:
1.TDE1707BFPT第一个st的,另外一个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DE1707BFPT第一个st的,另外一个没查到

谢谢,型号已经确认,和上面坛友说的一样。

网友C:
楼主有芯片需求吗

网友D:
万能的论坛

楼主:
当然了,论坛里面各种技术能手应有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了,论坛里面各种技术能手应有尽有。

自古评论区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古评论区出高手

对此只能表示坛友都是多才多艺之人,不服不行:

网友:
第二个就是4435,看图上走线,器件封装右侧是连一起的。可以用表量下左侧前三是不是连一起,就确认了。

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