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请问哪里能下载CW32F030C8T6的MCU开发手册?

楼主(2025-06-14):
最近入手了CWF030C8T6的MCU,在哪里能找到开发手册啊,我在官网下载了数据手册,但是里面好像只有大致的介绍,没有具体到寄存器怎么编程,真的很急,公司已经PCB打样板回来了,看着桌上的板子都头大。

网友A:
附件文件,请参考!
或者在武汉芯源官网下载:
https://www.whxy.com/tongyonggaoxingnengMCU/CW32F030C8T7.html?act=doc&page=3

原来是usermanual,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文件,请参考!
或者在武汉芯源官网下载:
https://www.whxy.com/tongyonggaoxingnengMCU/CW32F030C8T7 ...

正好一起参考一下

网友C(2025-07-22):
官方标准外设库(SDK)下载地址:武汉芯源官网【支持】→【CW32F030C8T7】→【开发SDK固件包】

网友D:
若官网数据手册(如CW32F030C8T7_Datasheet.pdf)缺乏寄存器细节,需结合SDK中的头文件(如cw32f030_gpio.h、cw32f030_rcc.h)查看寄存器定义。

网友E:
Keil MDK:安装CW32F030_DFP.pack(官网下载)调试器:J-Link(需配置Devices.xml文件,参考CSDN教程)

网友F:
jlink需手动添加Devices.xml文件(参考CSDN教程《使用jlink高版本调试和烧录立创·地文星CW32F030C8T6开发板》)

网友G:
开发手册多简单啊,直接去官网就能下载

网友H:
你去21ic的芯源版块吧,是OK的

网友I:
一般来说,这种资料都可以找代理商或者技术给你发一份

网友J:
这种不都是官网吗,而且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