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我常用的板与板之间的通信手段

楼主(2025-06-14):
MCU板间通信,方法与问题我这里展开说一下,我个人使用的一些方法。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MCU板与板之间通信是构建复杂系统的关键环节。两块甚至多块板子之间需要高效、稳定地交换数据,才能协同完成特定任务。不同的通信方式各有优劣,而在实际应用中,各种通信问题也层出不穷。

I2C通信,多设备互联的精妙之选,为什么说是精妙之选呢?
I2C简单的硬件连接和灵活的多主多从架构,在板之间通信中占据一席之地。它仅需SDA和SCL两根线,就能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设备地址分配,每个I2C设备都有唯一的地址,在连接多个设备时,要确保地址不冲突。可以通过硬件跳线、软件配置等方式来设置设备地址。部分传感器芯片提供了地址选择引脚,通过连接不同的电平状态来改变地址。
总线长度与电容控制,I2C对总线电容敏感,布线时应尽量缩短总线长度,减少分支。如果必须长距离通信,可以考虑使用I2C总线扩展器或者中继器,以增强信号驱动能力,降低电容影响。
时钟同步与仲裁,在多主设备通信时,I2C的时钟同步和仲裁机制非常重要。主设备之间会通过竞争总线来获得通信权,确保通信的有序进行。开发时需要了解仲裁规则,避免出现总线冲突。
SPI通信,高速数据传输的利器
SPI以高速、全双工的特点,适用于对数据传输速率要求较高的场景。它需要MOSI、MISO、SCLK和CS四根线。
片选信号管理,SPI支持多个从设备,通过不同的片选信号CS来选择与哪个从设备通信。在硬件设计时,要合理分配片选信号,避免信号冲突。软件上,要正确控制片选信号的时序,确保在通信开始时拉低片选信号,通信结束后拉高。
时钟极性与相位配置,SPI有四种工作模式,由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决定。主从设备的时钟极性和相位必须一致,否则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在初始化SPI接口时,要根据设备规格书正确配置这两个参数。
长距离传输优化,由于SPI通信距离相对较短,长距离传输时信号容易失真。可以采用增加信号缓冲器、使用差分信号传输等方式来提高信号质量。像使用RS422等差分信号转换芯片,将SPI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进行长距离传输,再在接收端转换回来。
串口通信,稳定可靠的经典之选
串口以其简单的连接和良好的抗干扰能力,在板间通信中广泛应用。它只需要TX和RX两根线。
波特率匹配,通信双方必须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否则会导致数据乱码。在选择波特率时,要考虑通信距离、电磁干扰等因素。一般来说,波特率越高,通信距离越短,抗干扰能力越弱,特别是最近我开发产品时使用485通信,就出现了干扰严重的问题,最后没有办法了,使用的光纤通信才解决。
数据格式与校验,串口通信需要约定好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方式。常见的数据位有8位、9位,停止位有1位、1.5位、2位,校验方式有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等。在开发时,要确保双方的数据格式和校验方式一致。
流控机制,对于高速串口通信,为了避免数据丢失,可以采用硬件流控或软件流控机制。硬件流控通过额外的信号线来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软件流控则通过特定的字符来实现。

CAN通信,工业与汽车领域的宠儿,也是非常常用的。
CAN总线具有高可靠性、实时性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常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
总线拓扑结构,CAN总线通常采用总线型拓扑结构,所有节点都连接在同一条总线上。在布线时,要注意总线的终端电阻匹配,一般在总线的两端各接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报文过滤与优先级,CAN总线上的节点可以通过报文过滤器来选择接收特定的报文。每个报文都有一个标识符,标识符越小,优先级越高。在开发时,要根据系统需求合理设置报文标识符和过滤器。
错误处理与故障诊断,CAN总线具有完善的错误处理机制,当检测到错误时,节点会发送错误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发人员需要了解CAN总线的错误类型和处理方法,以便在出现故障时能够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以太网通信,高速远程通信的解决方案
以太网通信通过以太网接口,可以实现板子之间的高速、远距离数据传输,适用于智能家居、物联网等场景。
网络协议选择,常见的以太网协议有TCP/IP、UDP等。TCP协议提供可靠的、面向连接的服务,适用于对数据完整性要求较高的场景;UDP协议则提供无连接的、不可靠的服务,但传输效率较高,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在开发时,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协议。
IP地址与端口配置,每个连接到以太网的设备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IP地址,同时还需要配置端口号来区分不同的应用程序。在开发时,要确保设备的IP地址和端口号不冲突,并且能够正确地进行网络通信。
网络安全,以太网通信面临着各种网络安全威胁,数据窃取、篡改等。在开发时,要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加密通信、身份认证等,保障数据的安全。

其实还有IO口之间的通信
这里我只贴图,不解其中的意思。
这里是接口:
这里是与们之间的沟通部分电路:

板间通信常见问题
硬件连接问题
焊接不良,焊接不牢固会导致通信线路时通时断。在硬件生产过程中,要加强焊接质量检测,使用合适的焊接工艺和设备。对于已经出现焊接不良的板子,可以使用热风枪、电烙铁等工具进行重新焊接。
线序错误,线序错误会导致数据无法正确传输。在布线时,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接线,并在接线完成后进行测试验证。如果发现线序错误,要及时更正。
电磁干扰,复杂的电磁环境会对通信信号产生干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可以采取增加屏蔽层、优化布线、使用滤波器等措施来减少电磁干扰。将通信线路用金属屏蔽罩包裹起来,或者将通信线路远离强干扰源。

软件协议问题
协议不一致,通信双方的数据格式、校验方式、通信流程等协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解析错误。在开发过程中,要制定详细的通信协议文档,并确保双方严格按照协议进行开发。在联调阶段,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及时发现和解决协议不一致的问题。
缓冲区溢出,在数据接收过程中,如果缓冲区设置过小,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丢失数据。要根据数据量和通信速率合理设置缓冲区大小,并在软件中实现缓冲区溢出检测和处理机制。
超时处理,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通信中断或延迟的情况。需要设置合理的超时时间,当超过超时时间仍未收到数据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重新发送请求、报告错误等。
通信稳定性问题
信号衰减,长距离通信时,信号会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可以采用增加信号放大器、使用中继器等方式来增强信号强度。在光纤通信中,使用光放大器来放大光信号。
时钟偏差,在同步通信中,时钟偏差会导致数据采样错误。可以采用高精度的时钟源,或者使用时钟同步算法来减少时钟偏差。在以太网通信中,使用IEEE 1588精确时间协议来实现时钟同步。
设备故障,通信设备可能会出现故障,导致通信中断。在系统中要实现设备故障检测和恢复机制,当检测到设备故障时,能够及时切换到备用设备或者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MCU板间通信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过程。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掌握其方法要点,并解决好通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确保板子之间的数据传输稳定、高效。希望每一位嵌入式开发者都能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板间通信的开发能力,为构建更加复杂、可靠的嵌入式系统贡献力量。

网友A:
厉害,这么多协议

网友B:
I2C通信确实在多设备互联时非常方便,但如何确保设备地址不冲突是一个挑战。

网友C:
在工况抗干扰应用时:UART>SPI>I2C

网友D:
我的选择是:串口 RS485 使用 cdbus 协议,速率可以到 50Mbps,支持和 can 总线一样的多主仲裁

网友E:
高压隔离芯片

网友F(2025-09-27):
常用板间通信手段可按需求选:短距离高速用 SPI(如传感器与 MCU,速率高、抗干扰);中距离多设备用 I2C(仅两线,节省引脚,适合多从机场景);长距离稳定传用 UART+RS485(工业场景,抗共模干扰,传数十米);无线则选蓝牙 / BLE(低功耗,适合移动设备),需依距离、速率、布线成本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