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官方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5-06-14):
正在使用库文件夹中的示例项目。
我用STM32 F429 i-discovery板,想加载一个示例:
../ 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4_V1.25.1/Projects/STM32F429I-Discovery/Examples/ADC/ADC_RegularConversion_DMA
但是没有.IOC文件。
如何在STM32 CubeIDE中加载此内容?

网友A(2025-07-31):
官方老版本示例项目经常没有 .ioc 文件,毕竟那个时代CubeMX还没普及完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打开示例里的 .project 文件,用 CubeIDE 导入为普通工程,然后手动配置外设。

网友C:
如果想用 .ioc 文件方便管理,建议用最新的 STM32CubeMX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把示例代码拷贝进去。

网友D:
老版本代码的配置都是写死在 main.c 里的,.ioc文件没有其实也没关系,手动调试即可。

网友E:
你可以用 CubeMX 新建工程,配置好 ADC + DMA,然后导出到 CubeIDE,再把老示例代码的业务逻辑迁移过去。

网友F:
目前 CubeIDE 也支持把没有 .ioc 的项目当纯 C/C++ 项目打开,直接编译运行。

网友G:
如果一定要从示例的 .ioc 文件开始,看看有没有新版固件库,官方新版都带了 .ioc。

网友H:
你也可以去 ST 官网下载带 .ioc 的最新固件版本,更新一下固件包版本。

网友I:
其实 .ioc 文件只是配置工具用的,项目的核心是源码,老项目直接用源码也没啥影响。

网友J:
建议以后新项目都用 CubeMX 生成 .ioc,管理起来方便,还能图形化调时钟和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