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M412] 【AT-START-M412测评】+ 按钮学习,多路IO中断

楼主(2025-06-14):
IO的单路学习分享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1522-1-1.html
本贴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实现4个IO的中断操作

IO的初始化配置如下
void at32_button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button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with pull-up/pull-dow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7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我使用了四个IO,GPIOB上的4/5/7/10
设置为输入模式,内部上拉电阻
这样按下的时候就是下降沿,松开时候就是上升沿。
接下来配置IO中断的初始化配置
void button_exint_init(void)
{
  exint_init_type exint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CFG_PERIPH_CLOCK, TRUE);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B, SCFG_PINS_SOURCE4);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B, SCFG_PINS_SOURCE5);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B, SCFG_PINS_SOURCE7);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B, SCFG_PINS_SOURCE10);

  exint_default_para_init(&exint_init_struct);
  exint_init_struct.line_enable = TRUE;
  exint_init_struct.line_mode = EXINT_LINE_INTERRUPT;
  exint_init_struct.line_select = EXINT_LINE_4 | EXINT_LINE_5 | EXINT_LINE_7 | EXINT_LINE_10;
  exint_init_struct.line_polarity = EXINT_TRIGGER_FALLING_EDGE;
  exint_init(&exint_init_struct);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EXINT4_IRQn, 0, 0);
  nvic_irq_enable(EXINT9_5_IRQn, 0, 0);
  nvic_irq_enable(EXINT15_10_IRQn, 0, 0);
}
设置为了下降沿中断。
4个IO的中断函数处理
void button_B4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4);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4))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
}

void button_B5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5);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5))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
}

void button_B7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7);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7))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
}

void button_B10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10);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10))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
}
将中断处理函数加入到启动文件里的中断向量函数里
void EXINT4_IRQHandler(void)
{
  button_B4_isr();
}
void EXINT9_5_IRQHandler(void)
{
  button_B5_isr();
  button_B7_isr();
}
void EXINT15_10_IRQHandler(void)
{
  button_B10_isr();
}
我们可以看到5到9的IO端口共用一个入口,10到15的共用一个入口。
相关的定义在.s启动文件里startup_at32m412_416.s
编译下载
可以看到这四个按钮按下都可以切换流水灯的速度了。
说明实现了相关目的。

楼主:
该测试可以为后续的总体功能实现提供 4个基于中断的按钮。

楼主:
增加按下后打印消息
void button_B4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4);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4))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
  printf("GPIOB_04 is pressed.\r\n");
}

void button_B5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5);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5))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printf("GPIOB_05 is pressed.\r\n");
  }

}

void button_B7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7);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7))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printf("GPIOB_07 is pressed.\r\n");
  }

}

void button_B10_isr(void)
{
  /* delay 5ms */
  delay_ms(5);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10);

  /* check input pin state */
  if(RESE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10))
  {
    if(g_speed == SLOW)
      g_speed = FAST;
    else
      g_speed = SLOW;

    printf("GPIOB_10 is pressed.\r\n");
  }

}

网友A:
6啊,多路按键中断是在一个中断里面判断按个按键按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啊,多路按键中断是在一个中断里面判断按个按键按下吗?

是多个中断入口,这个其中两个共用了一个入口的。四个按钮使用了三个中断入口

网友B:
纯库函数编程,听说有图形化工具,怎么不用用。看看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库函数编程,听说有图形化工具,怎么不用用。看看好用不

因为我更 熟悉库函数方式。回头 试试图形化工具。

网友C:
非常详细的帖子,通过你的分享,我对AT-START-M412的IO中断操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谢谢你的代码示例和解释!

网友D:
非常详细的测评和代码分享,学习了!这种多路IO中断的实现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多个中断入口,这个其中两个共用了一个入口的。四个按钮使用了三个中断入口 ...

这个是不是太浪费啊,如果长按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太浪费啊,如果长按怎么算。

这是中断,长按想做作为输入状态的话,可以在中断函数里启用计数器或者计时器,测量按下的时长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F(2025-07-14):
非常详细的测评,学习了!你的代码和解释都很清晰,对于理解AT-START-M412的IO中断操作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