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 市场的下一个爆点:共源共栅(cascode)结构详解

楼主(2025-06-14):
Cascode简介

碳化硅结型场效应晶体管(SiC JFET)相比其他竞争技术具有一些显著的优势,特别是在给定芯片面积下的低导通电阻(称为RDS.A)。为了实现最低的RDS.A,需要权衡的一点是其常开特性,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栅源电压,或者JFET的栅极处于悬空状态,那么JFET将完全导通。

然而,开关模式在应用中通常需要常关状态。因此,将SiC JFET与低电压硅MOSFET以cascode 配置结合在一起,构造出一个常关开关模式“FET”,这种结构保留了大部分SiC JFET的优点。

Cascode结构

共源共栅(Cascode)结构是通过将一个SiC JFET与一个低压、常关的硅(Si)MOSFET串联而成,其中JFET的栅极连接到MOSFET的源极。MOSFET的漏源电压是JFET栅源电压的反相,从而使cascode 结构具有常见的常关特性。该结构可在额定漏源电压范围内阻断电流,但如同任何MOSFET(无论是硅基还是碳化硅基器件)一样,其反向电流始终可以流通。

图 1 Cascode配置

当内部MOSFET导通或有反向电流流过时,不论cascode的栅极电压如何,JFET的栅极-源极电压几乎为零,JFET处于导通状态。当MOSFET关断且cascode两端存在正的VDS(漏源电压)时,MOSFET的VDS会增加,与此同时JFET的栅源电压会降低至低于JFET的阈值电压,从而关断 JFET。请参见图1。

图 2 分立cascode结构

分立cascode 结构采用并排芯片,如图 2(a)所示,或堆叠芯片,如图 2(b)所示。在这两种情况下,SiC JFET 通常都是银烧结在封装引线框架上。

在并排配置中,MOSFET 安装在一个金属镀层的陶瓷隔离器上,有两组源极连接线:一组连接 JFET 源极和 MOSFET 漏极(金属镀层陶瓷的顶面),另一组连接 MOSFET 源极和源极引脚。在堆叠芯片配置中,JFET 源极和 MOSFET 漏极之间的连接线被取消,从而减少了杂散电感。并采用直径较小的连接线连接 JFET 和 MOSFET 栅极。

该MOSFET专为cascode结构设计,其有源区雪崩电压设定约为25V。MOSFET基于30V 硅工艺制造,具有低导通电阻RDS(on),通常仅为JFET的10%,并且具有低反向恢复电荷QRR等特性。JFET用于阻断高电压。大部分的开关和导通损耗都集中在JFET上。

图 3 Cascode正向和反向电流操作

Cascode的导通电阻RDS(on)包括 SiC JFET 和低压Si MOSFET 的导通电阻。cascode栅极关断时,反向电流流经 MOSFET 体二极管,从而自动导通 JFET,如图 3(b)所示的非同步反向电流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源极-漏极电压为 MOSFET 体二极管压降加上 JFET 导通电阻的压降。由于cascode内的 MOSFET 由硅制成,因此栅极关断时的源极-漏极电压不到同类 SiC MOSFET 的一半。当栅极导通时,cascode结构在正向和反向电流下具有相同的导通损耗。

Cascode的栅极电压范围非常灵活,原因有二。首先,栅极是 MOSFET 栅极,在室温下阈值电压接近 5 V,无需负栅极电压。栅极电压范围为±20 V,且不存在阈值电压漂移或迟滞风险,同时内置了栅极保护齐纳二极管。其次,cascode具有高增益。图 4 显示了采用 TOLL (MO-229) 封装的 750 V、5.4 mΩ第 4 代堆叠芯片结构的cascode—— UJ4SC075005L8S 在 25 °C的输出特性曲线。

图 4 Cascode的高增益可实现 10 V 栅极驱动

请注意,当cascode栅源电压超过约 8 V 时,其电导率的变化非常小。一旦MOSFET导通,JFET即完全导通。这意味着cascode可以用 0 至 10 V 的自举电压来驱动,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栅极驱动器的功率和成本。  另一方面,更宽的栅极电压范围(如 -5 至 +18 V)也不会对器件造成损害。

图 5 Cascode电容

图 5(a) 显示了 MOSFET 和 JFET 的芯片电容变化曲线。请注意,图 5(b) 中的 JFET 栅极电阻 RJG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电阻,而是 JFET 芯片的一部分。cascode与其他功率晶体管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没有栅漏电容。当漏源电压VDS超过JFET阈值电压后,Crss实际上会降至零。这是因为 JFET 没有漏极-源极电容(既没有 PN 结,也没有体二极管来产生这种电容)。

这意味着在开关电压转换过程中,cascode的 dVDS/dt 主要由外部电路而不是cascode栅极电阻决定。Cascode的 MOSFET 开关速度可通过其栅极电阻调节,而 JFET 的开关速度部分由 MOSFET 决定,部分则由外部电路决定。这解释了为何在硬开关情况下,cascode结构需借助漏源缓冲电路(snubber)来控制关断速度并抑制电压过冲,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所有 JFET 输出电容(包括栅漏电容与漏源电容)都是栅漏电容。cascode输出电容 Coss约等于 JFET 栅极-漏极电容。cascode输入电容 Ciss主要来自cascode的 MOSFET 栅极-源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