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波特率一变,接收就乱套了

楼主(2025-06-15):
F0上串口波特率调成9600一切正常,调高就开始掉包,不知道是不是时钟那边没设对。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乘法器那里是不是算错了?

楼主:
是不是用了内部RC?高波特率容易抖啊。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改成外部晶振就稳了。

网友C:
HAL库的UART有没有重定义下NVIC优先级?

网友D:
看下是不是RX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E:
中断方式试过没?DMA和中断切换试试。

网友F:
有些USB转串模块高波特率不稳,也要看对面。

网友G:
波特率高了,电平干扰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H:
看下串口初始化顺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我加了个小电容在TX,干扰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