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WM调速突然失效,猜不到原因

楼主(2025-06-15):
风扇控制用的PWM,本来转得好好的,突然失效了,TIM配置没动过,有点懵。

网友A:
TIM寄存器试试手动写一遍。

网友B:
TIM有没有被其他外设复用抢了?

楼主:
看下GPIO是不是被别的地方改了。

网友C:
电机那边是不是进水短了PWM口?

网友D:
看门狗有没有复位你主循环?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PWM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F:
有没有哪个地方改了时钟?

网友G:
换个通道测下,看看是不是通道问题。

网友H:
跑码时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I:
我上次是因为主频变了,PWM频率乱掉了。

网友J:
大侠,找到原因了吗?我在用GD32F303RCT6的PWM也出现失效,我的情况是代码量增加后出现PWM失效,用示波器看无输出,但是定时器是正常的,各种中断均有响应。

网友K:
TIM配置没动过,有点懵

网友L:
检查PWM输出引脚与电机驱动模块的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接错引脚或出现接触不良、短路等问题。

网友M:
检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是否正确更新了PWM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N: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其他逻辑错误,导致PWM调速功能失效。

网友O: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P:
PWM信号线是否准确连接到驱动模块的对应输入端,电源线和地线是否连接稳固。

网友Q:
是否是驱动模块本身出现故障。

网友R:
要将GPIO引脚模式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引脚的时钟是否已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