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想让L4进入STOP2但进不了

楼主(2025-06-15):
用HAL API进STOP2总是失败,尝试了各种姿势,系统照样在跑,进不了低功耗。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一下供电,确认不是复位引起的。

网友B:
确认HAL_PWREx_EnterSTOP2Mode用的是对的吗?

网友C:
RCC挂着调试时也进不去的。

楼主:
USB或者USART有没有在活动?

网友D:
RTC唤醒配置错也会卡住。

网友E:
看下SleepOnExit是不是设成1了。

网友F:
NVIC有没有被啥中断拉着跑?

网友G:
电源模式锁了吗?我之前锁成RUN模式死活不进。

网友H:
停用调试接口再试一次。

网友I:
STOP2要关看门狗,不然一进去马上就复位了。

网友J:
HAL API进STOP2挺好

网友K:
在进入 STOP2 模式前,有中断未处理或标志位未清除?

网友L:
检查是不是SysTick未关闭。

网友M:
在进入 STOP2 模式前,关闭中断并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位。

网友N:
在进入 STOP2 模式前,禁用 SysTick 中断。

网友O:
用 __disable_irq() 关闭全局中断,并检查相关中断标志位是否已清除。

网友P:
如果调试模块的 DBG_STOP 位被置位,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时钟不会关闭,导致无法进入 STOP2 模式。

网友Q:
在进入 STOP2 模式前,清除 DBG_STOP 位。

网友R:
禁用可能影响低功耗模式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