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HID掉线很随机,感觉玄学了

楼主(2025-06-15):
做了个USB鼠标,一会能识别一会掉线,电压稳、线也换了,真想不到问题在哪。

网友A:
拿个USB协议分析仪看看是哪个阶段掉的。

网友B:
是不是电压有波动?USB对供电特别敏感。

网友C:
接地有没有独立?共地容易出毛病。

网友D:
Win驱动有没有装好?试试在Linux下跑跑。

楼主:
USB线换一根试试,真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描述符,有时候长度不对会随机挂。

网友F:
偶尔掉线我就是用延时避开初始化冲突。

网友G:
供电上贴个104电容,稳很多。

网友H:
是HID中断传输太快了吗?调低频率试试。

网友I:
看看设备枚举时有没有丢握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