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1互补PWM怎么一启动就复位?

楼主(2025-06-15):
配置互补PWM后刚上电启动就复位,看门狗也关了,是不是TIM哪个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A:
用调试暂停一步步看在哪行崩的。

网友B:
互补PWM用了死区没?没设死区就挂了。

网友C:
看是不是BKP域被写保护了。

网友D:
高边低边打架会瞬间短路复位。

网友E:
电流太大会触发供电保护。

楼主:
看下BOOT引脚有没有误触发?

网友F:
看是不是程序跑飞被IWDG拉回来了。

网友G:
用硬件模拟下波形,有可能是逻辑冲突。

网友H:
电源IC是不是过载保护触发了?

网友I:
TIM1有没有挂在错误的AF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