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PI接收时总是多一个0xFF

楼主(2025-06-15):
接SPI Flash,明明发完指令了,接收缓冲区总是多出个0xFF,搞不懂哪儿多读了一次。

网友A:
SPI有时候多收一个是因为上次残留数据。

网友B:
SPI默认就是发一个收一个,注意时序。

网友C:
Dummy clock有设置对吗?

网友D:
是不是你读数据前又自动clock了一次?

网友E:
我用的是手动CS拉低拉高,自动方式容易乱。

网友F:
DMA收多了一个字节?

楼主:
看主从谁在先拉CS,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G:
对方设备是不是上电后自动发0xFF?

网友H:
改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更清楚。

网友I:
初始化SPI的时候Mode选错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