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ADC DMA采样结果中间会卡顿

楼主(2025-06-15):
ADC, DMA, DM, dc, AD
用DMA采ADC,前几秒采样还算稳定,后面突然一阵子全是同一个数,像是卡住了。

网友A:
看看是否被别的任务打断。

网友B:
DMA是不是在FIFO满了才传?

网友C:
采样周期是不是太短?ADC没反应过来。

网友D:
时钟调成异步再试试。

网友E:
看下是不是用了HAL_Delay影响了主循环。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是Timer触发频率设错了。

网友G:
缓冲区是不是太小溢出了?

楼主:
DMA中断有没有进去?

网友H:
有没有用双ADC模式?那配置麻烦点。

网友I:
如果只卡一段,是不是有地方打断D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