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VL53L0X配I2C怎么总是返回超时?

楼主(2025-06-15):
用I2C连VL53L0X,地址写对了,硬件也通,读取却一直返回超时,不知是电平问题还是初始化不全。

网友A:
有人说先delay 2ms再开始通信会好点。

网友B:
看VL53L0X是不是复位没完成就发命令了?

网友C:
地址有没有左移?这个传感器比较挑。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ACK有没有回来。

网友E:
是不是用了Fast Mode但模块不支持?

网友F:
GPIO拉电平看是否有波动?

网友G:
我给VCC贴了个10uF才读上来的。

网友H:
看看芯片初始化流程有没有漏。

楼主:
ST官方有个API,建议先跑跑它的demo。

网友I:
SDA、SCL有没有被误设成AF还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