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多通道采样值顺序错乱了

楼主(2025-06-15):
配置了三个ADC通道连着扫,结果采样回来的顺序跟设定不一致,是不是哪里缓冲搞反了?

网友A:
尝试用单通道调试,确认每个通道都正常。

网友B:
顺序问题大概率是Rank设置错了。

网友C:
DMA要看目标数组顺序对不对。

网友D:
尝试加断点逐个比较转换结果。

网友E:
有时候得用Timer触发模式更准。

网友F:
我用过规则组+注入组来分开采样。

网友G:
通道之间的采样时间设一样试试。

网友H:
看是不是某个通道接地干扰了别的通道。

网友I:
HAL库有时初始化顺序影响ADC顺序。

楼主:
如果是Cube配置的,刷新后可能顺序被调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