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串口DMA收完数据不触发中断

楼主(2025-06-15):
  • DMA收串口发来的数据是收到了,但中断函数死活没进去,感觉配置逻辑出了问题。

楼主:
看是不是缓存没设对齐,DMA收不到。

网友A:
DMA中断得手动打开,不然没反应。

网友B:
USART IDLE中断没开?收完一帧触发不了。

网友C:
NVIC优先级有没有被其他任务压住?

网友D:
DMA通道有没有被别的地方复用?

网友E:
我之前是用了半传输中断,结果判断错了方向。

网友F:
尝试不用DMA看中断能不能进。

网友G:
看下HAL库有没有进入HAL_UART_RxCpltCallback。

网友H:
DMA标志位有没有清?有时候卡在上一次中断。

网友I:
有些MCU收完之后需要手动触发刷新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