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主机发热正常吗

楼主(2025-06-15):
电脑主机发热正常吗

网友A:
电脑主机发热肯定正常啊,当然说的是正常范围内的发热,如果是超出异常温度值了,就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电脑主机发热很正常,否则用风扇干嘛?

网友C:
用电设备都会发热,只要温度在正常范围内就行。如果温度特别高,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不是,我咋说,发热很正常啊,你在高算力下发热很正常

网友E:
看热到哪个程度吧!
如果特别热的话,再加上电脑保护性死机的话,估计要查查了

网友F:
关键看有多热,不超过40度都没关系

网友G:
不正常,50块钱我回收了帮你回回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