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M412] 【AT-START-M412测评】+点亮SSD1306的OLED屏

楼主(2025-06-15):
上一个贴的基础上增加OLED功能,使用I2C硬件驱动,参考官方的示例\AT32M412_416_Firmware_Library_V2.0.1\project\at_start_m412\examples\i2c\communication_poll
添加OLED驱动库函数,完成i2c发送函数映射
i2c_handle_type hi2cx;

uint8_t tx_buf[2] = {0x00, 0x00};
// OLED 写数据
void OLED_WriteData(u8 dat) {
  tx_buf[0] = 0x40;
  tx_buf[1] = dat;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0x78, tx_buf, 2, 0xFFFFFFF);
}

// OLED 写命令
void OLED_WriteCMD(u8 cmd) {
  tx_buf[0] = 0x00;
  tx_buf[1] = cmd;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0x78, tx_buf, 2, 0xFFFFFFF);

}
在主函数中实现简单的显示操作
void disp_static(void)
{
                u8 i;

                for(i=0; i<5; i++)        WriteHZ16((u8)(i*16+24), 0,i);                //在第1行,显示汉字“科学小火箭”
                for(i=5; i<7; i++)        WriteHZ16((u8)((i-5)*16),2,i);                //在第2行,显示汉字“设置”
                for(i=9; i<11; i++)        WriteHZ16((u8)((i-7)*16),2,i);                //在第2行,显示汉字“温度”

                WriteHZ16((u8)(7*16),2,13);                                       //在第2行末尾,显示“℃”
                WriteHZ16((u8)(7*16),4,13);                                       //在第3行末尾,显示“℃”

                for(i=7; i<11; i++)        WriteHZ16((u8)((i-7)*16),4,i);                //在第3行,显示汉字“当前温度”

                WriteHZ16(0,6,11);                                                //在第4行,显示汉字“第”
                WriteHZ16(48,6,12);                                               //在第4行,显示汉字“天”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button_exint_init();

  hi2cx.i2cx = I2Cx_PORT;
  i2c_config(&hi2cx);

  uart_print_init(115200);
  printf("at32 mcu initialize ok.\r\n");
  Initialize_OLED();
  disp_static();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g_speed * DELAY);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g_speed * DELAY);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g_speed * DELAY);
  }
}
下一步,增加ADC检测功能,实现NTC温度检测
敬请期待

网友A:
显示模块是不是也可以移植标准的图形库文件,流程应该不算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模块是不是也可以移植标准的图形库文件,流程应该不算繁琐

是的,可以。

网友B:
楼主是I2C驱动的吗,是移植的标准图形库吗?有用到什么开源的U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