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7、ADC采样实验

楼主(2025-06-15):
本文目的:实现ADC采集将结果通过LCD显示,在ADC采集时采用多通道采集方式

参考例程:
LibSamples_MM32F0120_V1.13.4\Samples\LibSamples\ADC\ADC_AnyChannel_ContinuousScan_DMA_Interrupt
LibSamples_MM32F0120_V1.13.4\Samples\LibSamples\ADC\ADC_InternalVoltageSensor

示例中缺省采集通道ADC1_VIN[3],对应管脚PA3,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PB3的ADC输入电压。
为实现多通道采集,将增加采集通道ADC1_VIN[10],对应管脚PB3。
另外再增加参考电压采集通道。
因此将实现对3个通道的采集。

1、ADC初始化配置

void ADC_Configure(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 ENABL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16;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Continu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VoltReference,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AnyChannelNumCfg(ADC1, 2);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0, ADC_Channel_3);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1, ADC_Channel_10);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2, ADC_Channel_VoltReference);
    ADC_AnyChannelCmd(ADC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ADC1_VIN[3]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ADC1_VIN[10]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ADC_Cmd(ADC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 ENABLE);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ADDATA);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Buffer;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3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Auto_Reload        = DMA_Auto_Reload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1);
    DMA_ITConfig(DMA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其中,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SampleTimeConfig(ADC1, ADC_Channel_VoltReference, ADC_SampleTime_240_5);

   ADC_AnyChannelNumCfg(ADC1, 2);//3个通道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0, ADC_Channel_3); //通道3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1, ADC_Channel_10); //通道10
   ADC_AnyChannelSelect(ADC1, ADC_AnyChannel_2, ADC_Channel_VoltReference);//参考电压通道
   ADC_AnyChannelCmd(ADC1, ENABLE);

数据采集采用DMA搬运,结果保存在:
uint16_t ADC_Buffer[30];

2、中断处理
void DMA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 != DMA_GetITStatus(DMA_IT_TC1))
    {
        ADC_DMA_InterruptFlag = 1;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_IT_TC1);
    }
}
在采集中断发生后,修改采集标识。

3、实验程序

void ADC_AnyChannel_ContinuousScan_DMA_Interrupt_Sample(void)
{
    uint8_t  i   = 0;
    uint32_t Sum1 = 0;
                uint32_t Sum2 = 0;
                uint32_t Sum3 = 0;
                char buf[16]={0};

    float    Voltage1,Voltage2, Voltage3;

    printf("\r\nTest %s", __FUNCTION__);

                SPI_Configure();
                ili9341_Init();
                GUI_Clear(COLOR_Blue);
                GUI_Write16CnChar(10,16,"灵动微F0121开发板",COLOR_White,COLOR_Blue);
                GUI_WriteASCII8x16(10,40,"Hello 21ic",COLOR_White,COLOR_Blue);
                GUI_WriteASCII8x16(10,56,"Hello MM32F0121",COLOR_White,COLOR_Blue);

                Gui_DrawRect(0,80,240,50,COLOR_Red);
                Gui_DrawRect(0,130,240,50,COLOR_Green);
                Gui_DrawRect(0,180,240,50,COLOR_Purple);
                Gui_DrawRect(0,230,240,90,COLOR_Black);
    ADC_Configur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1)
    {
        if (0 != ADC_DMA_InterruptFlag)
        {
            ADC_DMA_InterruptFlag = 0;

            Sum1 = 0;
                                                Sum2 = 0;
                                                Sum3 = 0;
            for (i = 0; i < 30; i++)
            {
                                                        if(i%3==0){
                                                                Sum1 += ADC_Buffer[i];
                                                        }else if(i%3==1){
                                                                Sum2 += ADC_Buffer[i];
                                                        }else{
                                                                Sum3 += ADC_Buffer[i];
                                                        }
            }

            Voltage1 = (float)Sum1 / (float)10.0 * (float)3.3 / (float)4096.0;
                                                Voltage2 = (float)Sum2 / (float)10.0 * (float)3.3 / (float)4096.0;
                                                Voltage3 = (float)Sum3 / (float)10.0 * (float)3.3 / (float)4096.0;

            printf("\r\nPOT Voltage1 = %0.2f,Voltage2 = %0.2f,refVoltage = %0.2f", Voltage1,Voltage2,Voltage3);
                                                sprintf(buf,"%0.2f",Voltage1);
                                                GUI_Write16CnChar(10,100,"Vol1:",COLOR_White,COLOR_Red);
                                                GUI_WriteASCII_BIG(60,80,buf,COLOR_White,COLOR_Red);
                                                GUI_Write16CnChar(170,100,"V",COLOR_White,COLOR_Red);
                                                sprintf(buf,"%0.2f",Voltage2);
                                                GUI_Write16CnChar(10,150,"Vol2:",COLOR_White,COLOR_Green);
                                                GUI_WriteASCII_BIG(60,130,buf,COLOR_White,COLOR_Green);
                                                GUI_Write16CnChar(170,150,"V",COLOR_White,COLOR_Green);
                                                sprintf(buf,"%0.2f",Voltage3);
                                                GUI_Write16CnChar(10,200,"Ref:",COLOR_White,COLOR_Purple);
                                                GUI_WriteASCII_BIG(60,180,buf,COLOR_White,COLOR_Purple);
                                                GUI_Write16CnChar(170,200,"V",COLOR_White,COLOR_Purple);

        }
    }
}
DMA搬运的数据中,按顺序分别为vol1(PA3),vol2(PB3),ref。
每个通道取10次数据平均做为结果。

网友A(2025-07-31):
ADC采样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