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PLibrary为F103打开新项目

楼主(2025-06-15):
打开为F103C8与SPL新的项目
出现错误如下图
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2025-08-04):
通过 Keil Pack Installer 安装 STM32F103 的设备驱动包。若未安装此包,Keil 无法识别芯片型号

网友B:
将固件库中的 CoreSupportDeviceSupport 目录下的文件拷贝至项目的 CMSIS 目录

网友C: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目录下的 incsrc 文件夹拷贝至项目的 FWLIB 目录

网友D:
打开 Keil → Project → New uVision Project,选择存储路径并与本地项目目录一致

网友E:
在工程中创建 CMSIS, FWLIB, USER, STARTUP 四个分组

网友F:
编译前的配置文件路径和启动文件的选择也很重要,特别是根据Flash大小选择合适的启动文件

网友G:
C/C++ Preprocessor 中添加 USE_STDPERIPH_DRIVER,启用标准外设库

网友H:
编译工程。若出现错误,需检查文件路径、宏定义是否正确,以及固件库版本是否匹配

网友I:
默认使用 Keil 自带的 ARMCC 编译器。如需改用 GNU/GCC,需额外配置工具链并调整编译选项

网友J:
如需进一步优化或集成特定功能,可参考固件库文档及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