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有合适的无线方案推荐嘛?

楼主(2025-06-15):
目前做相关的无线通讯方案,咱们芯源的MCU有合适的无线方案推荐嘛?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芯源当前量产的射频MCU有:
1、CW32W031
  – 通信频段:370 ~ 590MHz,740 ~ 1180MHz;
  – 调制方式:ChirpIoT ™
  – 发射输出功率:–7dBm ~ 22dBm
  CW32W031(Sub-1G)空旷区域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km,主要实现小数据量、低功耗、复杂环境长距离通信。相比于NBIoT技术,Sub-1G节省了资讯费。

2、CW32R031:
      CW32R031是CW32L031与PAN1026的合封芯片,是CW32R030的低功耗改进型。它工作在 2.400GHz ~ 2.483GHz 的ISM 频段,有BLE及XN297L两种模式,其中BLE模式兼容 BLE 4.0 广播包、数据包,可与手机 App 或其他蓝牙设备进行广播蓝牙通信,但无蓝牙协议栈。因无线通讯距离受环境影响大,采用PCB板天线,实测室外空旷有效距离30米左右。

更详细内容,请直接访问芯源官网:
www.whxy.com

网友B:
其实低功耗的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C:
CW32R031是CW32L031与PAN1026的合封芯片,是CW32R030的低功耗改进型

网友D:
CW32W031主要实现小数据量、低功耗、复杂环境长距离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