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32 Cpp代码中使用字符串(类)

楼主(2025-06-16):
在代码中使用字符串类型(字符串类,而不是字符指针或数组)
程序中有很多字符串消息
Arduino的IDE中做这一点,其字符串类很好用
如何在ST32 Cpp代码中使用字符串(类)

网友A(2025-07-31):
我之前在STM32F4上用过 std::string,要确保你编译器启用了C++支持,不然编译器会报一堆 STL 错。

网友B:
Arduino 的 String 类确实用起来方便,但在 STM32 里更推荐用 std::string,不过别忘了堆空间要配置好。

网友C:
如果担心动态内存开销,可以试试 ETL,里面的 etl::string 是定长的,适合嵌入式。

网友D:
我用 STM32CubeIDE 配 CMake 工程时,只要把 -lstdc++ 链进去,std::string 用起来就像 PC 一样了。

网友E:
你项目里字符串多的话,其实可以写个轻量级的 String 类,不用 STL,那样控制更精细一点。

网友F:
要是用的是 newlib nano,记得实现 _sbrk,不然一用 std::string 直接跑飞。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 HAL 库,那 printf 打日志配合 std::string::c_str() 也很好使,串口打印特别清晰。

网友H:
有次我把 Arduino 的 String 类抄过来改了一版用在 STM32 上,改掉动态分配那块,照样能用。

网友I:
C++ 工程记得改一下 .ioc 的项目设置,把编译器从 gcc 换成 g++,不然 <string> 会报错。

网友J:
其实只要编译器支持 C++,ST 的芯片就能用 std::string,关键是控制好内存,别一直 new 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