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加了滤波器后反而不稳定了?

楼主(2025-06-16):
原本线拉得很长,加RC滤波后I2C总是偶发异常,不知道是RC值不合适还是什么别的锅?

网友A:
有时候I2C线干扰真的超难调,我都换线了。

楼主:
你滤波器RC参数咋选的?我这边也是一加就乱。

网友B:
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C:
建议先直接短接试下RC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D:
有试过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没?

网友E:
我加RC后发现rise time变慢了。

网友F:
用的是模拟滤波还是数字滤波?

网友G:
我之前是RC滤波+内部数字滤波搭配用的。

网友H:
把SCL/SDA trace长度控制下试试。

网友I:
拉长start和stop的时序延迟也可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