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OPAMP作缓冲,ADC电压总偏高

楼主(2025-06-16):
ADC采样加了OPAMP缓冲输出,感觉电压总比实际高个几十mV,是不是哪里配置搞错了?

网友A:
我后来直接用外部TLV开路放弃片上了。

网友B:
你开的是哪种模式?follower还是pga?

网友C:
我发现不开校准结果就不准。

楼主:
电源波动大不大?有可能受供电影响。

网友D:
用万用表量OPAMP输出是多少?

网友E:
你试试换成软件触发看看变化。

网友F:
OPAMP后接电容没有?会影响响应速度。

网友G:
用外部电压源对比测下误差会更直观。

网友H:
会不会是ADC自身参考电压也不准?

网友I:
模拟开关之间串扰有时候也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