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ADC连续采样,DMA最后一组数据总错位

楼主(2025-06-16):
ADC, DMA, DM, dc, AD
DMA每轮采集的数据数组最后几个值总感觉位置对不上,像是采样和数组写入不同步了。

网友A:
试试加个小延时或双缓冲处理。

网友B:
DMA模式是不是用的circular?

网友C:
你开了DMA half-transfer中断没?

楼主:
我也遇到过,是因为ADC触发源没对上。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ADC触发节奏。

网友E:
会不会是数组大小没对齐?

网友F:
我之前采样数不是2的幂就出错。

网友G:
把缓存区地址设成cacheable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H:
看下ADC EOC标志是不是提前触发了。

网友I:
DMA buffer刷新的时候别操作ADC寄存器。

网友J:
DMA每轮采集的数据数组最后几个值总感觉位置对不上,像是采样和数组写入不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