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同步两个PWM,启动顺序影响输出?

楼主(2025-06-16):
两个定时器配置了互相同步,结果实际PWM波形有先后延迟,顺序好像影响很大。

网友A:
我最后写死同步时序才稳定。

网友B:
是不是用了TRGO触发的方式?

网友C:
我用中心对称模式时也遇过不一致。

网友D:
启动的时候一定要先配置完再启动。

网友E:
你两个TIM都设为master了吗?

楼主:
检查一下从定时器有没有被正确触发。

网友F:
看下主定时器是否在update时才输出。

网友G:
试试设置成one-pulse模式测试下。

网友H:
输出脚PWM用示波器对比下波形。

网友I:
有些芯片TIM同步响应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