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USART中断方式发大数据,怎么总卡住

楼主(2025-06-16):
中断方式一次发多字节,主循环总是卡在某个位置不继续,怀疑是中断没触发或者丢了。

网友A:
用定时器超时控制一次发送量比较稳。

网友B:
是不是TXE中断没触发?

网友C:
有没有开启发送完成TC中断?

网友D:
中断优先级有没有冲突?

网友E:
会不会中途串口被复位了?

网友F:
我以前发长串数据就得用DMA。

楼主:
用while等待中断标志会卡。

网友G:
FIFO缓存小,太快发会丢字节。

网友H:
检查NVIC有没有屏蔽中断。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TX线看看有没有断点。

网友J:
发送卡死可能是因为未正确等待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K:
频繁调用发送函数而前一次发送未完成,会导致数据被覆盖。

网友L:
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实际波特率与预期不符,进而出现乱码或发送异常;TX和RX线接反、电压不匹配或者干扰,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L:
检查时钟配置,尤其是复用时钟是否开启,还有GPIO的复用功能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有松动,是否使用了合适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