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内部VREF采样值偏差太大怎么调?

楼主(2025-06-16):
用内部参考电压做标定,但每次ADC测出来值差距都挺大,是不是内部VREF不太准?

网友A:
我的做法是测3.3V再反推出VREF。

网友B:
你打开TSEN和VREFEN了吗?

网友C:
一定要用校准值做修正,不然偏差大。

网友D:
有的批次VREF误差真的离谱。

网友E:
我直接上外部基准电压放弃了内部。

网友F:
打开缓冲器会改善一点精度。

网友G:
多次平均可以让偏差变小。

楼主:
有没有把采样时间拉长?

网友H:
把ADC电源从VDD换成LDO试试。

网友I:
L051内部参考电压据说误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