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CAN接收FIFO0时FIFO1也触发了?

楼主(2025-06-16):
只开了FIFO0接收,结果FIFO1的回调也被调用,是不是滤波器配置不够精确?

网友A:
FIFO互相抢数据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

网友B:
会不会两个FIFO的filter都接收到了?

网友C:
看看filter bank有没有搞错顺序。

网友D:
你只开FIFO0那另一个中断有没有disable?

网友E:
是不是用的filter mask太宽?

网友F:
同个ID被分配到了两个FIFO。

网友G:
CAN总线噪声也可能影响帧判断。

网友H:
Debug时filter配置看着都对,其实没写进去。

楼主:
用debug模式逐帧验证比较稳。

网友I:
G0系列的CAN配置稍复杂,多看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