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 DMA方式丢首字节的问题一直搞不定

楼主(2025-06-16):
DMA, spi, pi, DM
用DMA方式收SPI数据,首个字节总是没接到,不知道是不是CS延时不够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改成双缓冲模式后我这边好一点。

网友B:
DMA启动顺序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C:
我也遇到首字节丢,后来CS延迟拉长了。

网友D:
SPI TX DMA必须先写DR再使能。

网友E:
你是不是slave模式?

网友F:
用普通中断方式能发全吗?

网友G:
抓波形看看第一个字节有没有发。

网友H:
看看是不是没对齐内存。

网友I:
FIFO或缓冲区可能还没准备好。

楼主:
DMA中途被别的外设打断。

网友J:
CS信号拉高过早?

网友K:
检查SPI信号线的连接是否良好,无接触不良或短路现象。

网友L:
如果CS信号的拉低和拉高与SPI数据传输的时序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M:
DMA传输完成中断未正确配置或处理,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N:
SPI信号线连接不良或接触不良?

网友O:
DMA传输长度设置小于实际需要接收的数据长度,可能会导致首个字节被覆盖或丢失。

网友P:
SPI的时钟极性和相位与从设备不匹配?

网友Q:
SPI的数据格式与从设备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R:
SPI信号线上的干扰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S(2025-11-04):
检查SPI信号线连接没有,有无接触不良或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