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中断用了外部低速晶振后不再触发

楼主(2025-06-16):
一换LSE做RTC,本来好好的中断就不走了,怀疑是时钟源没切对,但又不报错。

楼主:
我换了颗12.5pF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A:
LSE是不是没起振?可以读寄存器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忘了设置RTC源切换位?

网友C:
起振电容参数配了吗?

网友D:
某些板子晶振跟PCB走线也有影响。

网友E:
RTC中断有时候要clear pending才会继续触发。

网友F:
你用的是秒中断还是闹钟?

网友G:
是不是没解锁RTC写保护?

网友H:
RTC唤醒中断要单独设置。

网友I:
电源电压低也会导致LSE不稳。

网友J:
电容值不匹配,可能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K:
检查负载电容是否匹配。

网友L:
晶振引脚走线过长或靠近高频信号线,可能引入干扰,影响起振。

网友M:
可能是晶振质量不好或焊接不良问题。

网友N:
未正确选择LSE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O:
在代码中可能未正确配置RTC时钟源为LSE,或者配置顺序有误。

网友J:
时钟源配置错误导致的吧。。。。

网友P:
中断服务函数可能未正确编写,或者未在启动文件中正确声明。

网友Q:
可能未正确使能RTC中断,或者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

网友R(2025-11-04):
如果电源电压过低会导致LSE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