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官方例程IAP,通信错误。

楼主(2025-06-16):
我先验证,我的串口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通过DAP把官方的bootload下载进去。
再用IAP下载官方的示例程序led,或者我自己编译的代码,都是出现通信错误。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之前都是用JLINK/DAP在keil中,直接烧写。
我在看gd32的烧写的时候,看到他们需要先擦除。  5楼的兄弟也提到过,当时我忽视了。
后面我用ICP来烧写,先全擦除就行了。

网友A:
IAP bootloader下载后,要注意先复位,确保LED2在闪烁,表示bootloader已正常工作。
另外,请问使用的AT32F435什么型号,不同型号page size不同。

楼主:
我用的是vmt7.例程的mcu是zmt7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一下,是可以下载的,如下图。

网友B:
你下载的时候最好全片擦除,还有型号要选对,flash的大小之类的。

楼主:
我的板子led灯 不是对应官方的,我把led2修改成我板子对应的引脚,bootloader,灯没有亮。
然后我下载,直接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一下,是可以下载的,如下图。

bootloader下载,我是通过jlink直接下载的。在jlink下载的时候,设置了下载完自动重启的。
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刚刚是我改错led引脚了,现在bootloader 灯闪烁了。说明我的bootloader是没问题的。

楼主:
bootloader灯闪烁,没问题。配置也贴图了。还是下载到10%就报错了

楼主:
bootloader的贴图

网友C:
楼主,你把串口助手的串口号关闭掉。
串口是独占式硬件,在同一个时间上只能打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把串口助手的串口号关闭掉。
串口是独占式硬件,在同一个时间上只能打开一个。 ...

关闭了,如果不关闭,不会下载10%,一开始就会出错。

网友A:
先不要用你自己的代码测试,先用BSP里IAP案例,什么都不修改,直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用你自己的代码测试,先用BSP里IAP案例,什么都不修改,直接测试一下。 ...

也是一样的问题。下载到了10%就弹错误。

楼主:
用官网的示例bin文件,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这就奇怪了,我今天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就有点玄学了。难道楼主没有把bootloader烧录进去?

楼主:
烧写进去了,我的LED灯闪烁了。只是不同的IO口,我改好了。

楼主:
我是在官网的示例程序上改的。我把程序上传上来。麻烦你下载看看能否成功,我排查是否为硬件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官网的示例程序上改的。我把程序上传上来。麻烦你下载看看能否成功,我排查是否为硬件问题。谢谢了! ...

硬件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排查了。
我的串口是没问题的,我单独的程序是可以串口打印收发的。说明串口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之前都是用JLINK/DAP在keil中,直接烧写。
我在看gd32的烧写的时候,看到他们需要先擦除。 ...

找到原因就好,一般确实需要全片擦除是最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