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数字PID及其改进算法

楼主(2025-06-16):
数字PID及其改进算法 45页

网友A:
这个文件看起来是关于数字PID控制器及其改进算法的详细研究,有谁已经看过了吗?可以分享一些关键点吗?

网友B:
数字PID控制及其改进算法是现代控制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嵌入式系统、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Python 代码,做个参考
class PIDController:
    def __init__(self, kp, ki, kd, setpoint, sample_time, integral_limit=None):
        # 初始化PID参数
        self.kp = kp
        self.ki = ki
        self.kd = kd
        self.setpoint = setpoint
        self.sample_time = sample_time
        self.integral_limit = integral_limit

        # 初始化内部状态
        self.error_sum = 0
        self.last_error = 0
        self.last_output = 0

    def compute(self, process_variable):
        # 计算当前误差
        error = self.setpoint - process_variable

        # 计算PID各项
        p_term = self.kp * error

        # 积分项计算与限制
        self.error_sum += error * self.sample_time
        if self.integral_limit is not None:
            self.error_sum = max(min(self.error_sum, self.integral_limit), -self.integral_limit)
        i_term = self.ki * self.error_sum

        # 微分项计算
        d_term = self.kd * (error - self.last_error) / self.sample_time
        self.last_error = error

        # 计算PID输出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self.last_output = output

        return output

# 积分分离PID控制器(继承自基础PID)
class SeparatedIntegralPID(PIDController):
    def __init__(self, kp, ki, kd, setpoint, sample_time, integral_threshold, integral_limit=None):
        super().__init__(kp, ki, kd, setpoint, sample_time, integral_limit)
        self.integral_threshold = integral_threshold

    def compute(self, process_variable):
        # 计算当前误差
        error = self.setpoint - process_variable

        # 积分分离逻辑:当误差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
        if abs(error) > self.integral_threshold:
            temp_ki = 0  # 暂时禁用积分
        else:
            temp_ki = self.ki

        # 计算PID各项
        p_term = self.kp * error

        # 使用临时ki计算积分项
        self.error_sum += error * self.sample_time
        if self.integral_limit is not None:
            self.error_sum = max(min(self.error_sum, self.integral_limit), -self.integral_limit)
        i_term = temp_ki * self.error_sum

        # 微分项计算
        d_term = self.kd * (error - self.last_error) / self.sample_time
        self.last_error = error

        # 计算PID输出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self.last_output = output

        return output

网友D:
这个文件看起来很有料,数字PID及其改进算法是自动化控制领域的经典话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模糊PID或者自适应PID算法?

网友E:
负载突变导致速度波动。

网友F:
数字PID控制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G:
PID梯形积分算法使用梯形法则来近似积分项,以提高积分的精度并减少余差

网友H:
合理选择PID参数至关重要

网友:
特别适用于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强的系统,可以有效提升控制精度和鲁棒性。

网友I:
根据系统的运行状态动态调整PID参数,提高控制性能。

网友J(2025-07-18):
针对积分项可能导致的“积分饱和”现象(即控制量长时间处于极限位置),采取措施限制积分积累或采用反向积分修正。

网友K: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强大的学习能力自动优化PID参数。

网友L:
数字PID控制算法是连续PID控制算法的离散化形式,它在数字计算机或微控制器上实现。

网友M:
数字PID控制算法通过采样控制系统的输出,并根据采样值计算控制输入,以达到期望的系统行为。

网友M:
在传统微分项前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减少高频噪声的影响,同时保留必要的动态响应特性。

网友N:
对积分项的输出设定一个限制,当积分项的输出达到限制时,停止积分项的计算,以防止积分饱和。

网友O:
利用模型预测控制的思想,在PID的基础上增加对未来几个采样点的预测,进一步提升控制性能。

网友P:
当偏差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以防止过大的超调;当偏差减小到一定阈值内时,再加入积分作用消除稳态误差。

网友Q:
微分先行PID将微分运算放在误差计算之前,避免因设定值突变引起的超调。其结构特点在于先对测量值进行微分运算,再进行积分和比例运算

网友R:
根据误差大小动态调整积分速度,误差大时积分慢,误差小时积分快,加速收敛

网友S:
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MRAC)或模糊逻辑的方法来在线调整PID参数。

网友T:
有一些先进的PID控制算法,如自适应PID、模糊PID和神经网络PID等

网友U:
PID控制器通过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部分的组合来调节系统的输出,使其尽可能接近设定值。

网友E:
设定误差阈值,仅在误差绝对值小于阈值时启用积分,避免大偏差时的积分饱和

网友L:
将模糊逻辑应用于PID控制器,允许使用模糊规则来确定控制参数。

网友H:
传统PID易因积分饱和导致超调。

网友V:
系统非线性强,传统PID参数整定困难。

网友W:
积分分离PID算法在误差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以避免积分饱和

网友S:
传统PID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积分饱和、超调大、抗干扰能力弱等问题。为此,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改进算法,以优化控制性能。

网友X:
采样周期不宜过短,以免增加计算负担;也不宜过长,以防错过关键信息。

网友Y:
前馈补偿PID通过引入前馈控制路径,补偿系统中的已知扰动或变化趋势,从而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

网友Z:
在计算微分项时,采用经过滤波后的误差值,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AA:
由于微处理器的运行字长和计算精度有限,可能会导致积分作用不明显或消失,特别是在采样周期很短而积分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网友AB:
数字PID算法是模拟PID控制器的数字化实现,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计算误差的比例、积分和微分来调整控制输出。

网友H:
设定值突变易引发振荡。

网友AC:
死区控制PID算法在误差小于某个死区范围时,不进行PID控制,以减少小误差引起的频繁调整

网友AD(2025-09-14):
数字 PID 是离散化的比例 - 积分 - 微分控制算法,通过 Kp、Ki、Kd 参数调节系统。改进算法有:积分分离(减少超调)、抗积分饱和(限幅防失控)、微分先行(抑制噪声)、模糊 PID(动态调参)等,提升了系统稳定性、响应速度和抗干扰能力,广泛用于工业控制。

网友AE:
数字 PID 是将连续 PID 离散化,通过比例(P)、积分(I)、微分(D)计算控制量,实现闭环调节。改进算法有抗积分饱和 PID(限制积分项)、增量式 PID(输出增量)、模糊 PID(结合模糊逻辑动态调参)等,能优化超调、响应速度与稳定性,适配电机控制、温度调节等场景。

网友AF:
数字 PID 通过对偏差的比例(P)、积分(I)、微分(D)运算调节系统,结构简单但易超调、抗干扰弱。改进算法有:积分分离 PID(大偏差时取消积分防超调)、增量式 PID(仅输出增量,误动作影响小)、模糊 PID(结合模糊控制动态调参)、抗积分饱和 PID(限制积分累积),可按需适配不同场景,提升控制精度与稳定性。

网友AG:
PID参数调优对系统性能影响大,需根据实际情况仔细调整。

网友AH:
PID参数选得对,系统控制更精准。

网友AI:
这指的是用MRAC或模糊逻辑调整PID参数,实现控制系统的自适应调节。

网友AJ:
这些算法让PID控制更智能,能适应不同情况自动调整,就像人一样机智。

网友AK:
数字PID是基于连续PID的离散版本,用于在电脑或单片机上执行。

网友AL:
数字 PID 基于比例(P)、积分(I)、微分(D)运算,通过离散化处理实现对温度、转速等参数的闭环控制。为解决传统 PID 超调、响应慢等问题,衍生出多种改进算法:积分分离 PID 避免积分饱和,抗积分饱和 PID 限制积分累积,模糊 PID 结合模糊控制动态调整参数,自适应 PID 可实时优化系数,适配复杂多变的控制场景。

网友AM:
PID控制器可能会因为积分饱和引起过度调节,导致系统响应超出设定值。

网友AN:
非线性系统PID调参难,可尝试模糊控制或自适应控制算法。

网友AO:
限制积分项输出,避免超出设定值,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AP:
系统自动调整PID参数可优化控制效果,实现更精准控制。

网友AQ:
这个系统很强大,能处理复杂问题,提高控制效果。

网友AR:
模糊逻辑PID调节通过模糊规则调整参数,更适应复杂变化。

网友AS(2025-10-14):
设置误差阈值,误差小才计算积分,防饱和。

网友AT:
添加低通滤波器可降低噪声,又不影响动态响应。

网友AU:
PID算法不断调整电机输入,使系统输出趋近目标值,实现稳定控制。

网友AV:
电机负载突变会引起电流和速度波动,需要稳速措施或调整负载平衡。

网友AW:
数字 PID 是离散化的比例 - 积分 - 微分控制算法,通过偏差计算控制量,实现系统稳定。

网友AX:
采用MRAC或模糊逻辑调整PID参数,能实时适应系统变化,提高控制效果。

网友AY:
PID参数调优得准,系统表现就好,得根据具体状况慢慢找。

网友AZ:
当设定值快速变化时,系统可能因为来不及适应而出现振荡。

网友BA:
在PID控制中加入预测,预判未来,就像给控制加了双眼睛,让调整更精准。

网友BB:
数字PID和其改进版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优化调节电机等设备性能。

网友BC:
采样周期要适中,太短计算压力大,太长易漏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