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8、移植RTOS到MM32F0121系列MCU

楼主(2025-06-16):
本文目的:移植RTOS到MM32F0121系列MCU

首先要准备一个MM32F0121基本模板,可以以GPIO_LED_Toggle为基础。

在LibSamples_MM32F0120_V1.13.4中建立了middlewares\freertos目录,复制一份freeRTOS库文件此目录

将freeRTOS下各路径下7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添加include paths
..\..\..\..\..\middlewares\freertos\source\include
..\..\..\..\..\middlewares\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0

在freeRTOS中找到FreeRTOSConfig.h、portmacro.h,复制到工程根目录下

FreeRTOSConfig.h中修改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72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3*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5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 Co-routine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 Software timer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0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 2 )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80 )

/* Set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to 1 to include the API function, or zero
to exclude the API function. */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 Normal assert() semantics without relying on the provision of an assert.h
header file. */
#define configASSERT( x ) if( ( x ) == 0 )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 Definitions that map the FreeRTOS port interrupt handlers to their CMSIS
standard names - or at least those used in the unmodified vector table. */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注意其中: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72000000 )  //主频72MHZ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stack根据情况设置,LED task可以设小点,printf需要设大一点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这两个中断需要被freeRTOS接管

mm32f0120_it.c中将这两个中断处理函数注释掉,避免编译冲突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0 != PLATFORM_DelayTick)
    {
        PLATFORM_DelayTick--;
    }

}

*/
main()修改,执行freeRTOS_Sample()
int main(void)
{
    PLATFORM_Init();

                freeRTOS_Sample();

    while (1)
    {
    }
}

PLATFORM_Init中注释掉PLATFORM_InitDelay()
void PLATFORM_Init(void)
{
   // PLATFORM_InitDelay();

    PLATFORM_InitConsole(115200);

    PLATFORM_InitLED();

    PLATFORM_PrintInfo();
}

新建freeRTOS_demo.c存放以下内容:

freeRTOS_Sample()
建立3个Task

#define PRINT_TASK_STACK_SIZE  (256)  // 256 words = 1024 bytes
#define LED_TASK_STACK_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128 words = 512 bytes

void freeRTOS_Sample(void)
{
        printf("【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8、移植RTOS到MM32F0121系列MCU\r\n");
        SysTick_Init();

        xTaskCreate( vLED1Task, "LED1", LED_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6 , NULL );
        xTaskCreate( vLED2Task, "LED2", LED_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7 , NULL );
        xTaskCreate( printTask, "print", PRINT_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8 ,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正常情况下不会执行到这里
}

SysTick_Init()
static void SysTick_Init(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configTICK_RATE_HZ)) {
    printf("SysTick config failed\r\n");
                while (1);  // 初始化失败
        }
}

三个TASK

void vLED1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
        {
                PLATFORM_LED_Toggle(LED1);
                //printf("1 Free Heap: %d\n", xPortGetFreeHeapSize());
    vTaskDelay(pdMS_TO_TICKS(100));
        }
}

void vLED2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
        {
                PLATFORM_LED_Toggle(LED2);
                //printf("2 Free Heap: %d\n", xPortGetFreeHeapSize());
                vTaskDelay(pdMS_TO_TICKS(500));
        }
}

void print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
        {
                printf("Hello 21ic, Hello MM32F0121\r\n");
    vTaskDelay(pdMS_TO_TICKS(2000));

        }
}

运行情况:

网友A(2025-07-31):
移植RTOS很不错的